[求助] signaltap显示引脚有输出,但pcb上引脚无输出???

楼主(2013-07-09):
signaltap显示引脚有输出,但pcb上引脚无输出???
这是怎么回事,求大神解答

网友:
为测试该管脚是否有问题,可将该输出信号复制3份至其它管脚输出,测试

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
signaltap怎么显示引脚有输出

网友:
signaltap ii在它身上出现的问题应该不太可能,可能是你引脚分配的错误,或者是硬件电路焊接的问题,尝试对这几个问题进行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