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时钟源问题

楼主(2013-07-09):
用同一个锁相环能同时生成5mhz和20mhz的时钟吗?如果能行,是不是算同源时钟,因为是从一个晶振出来的。算同步时钟域吗?求大神给解释一下

网友:
在频率一定的情况下,如果两个时钟的相位关系是可以确定的,可以认为是同步时钟。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相位关系可确定是指什么?如果从pll输入到fpga,这两个时钟走线一个是不一样的,因此照成的相位不确定需要考虑吗?还是fpga工具会自动把时钟树弄得相位可确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实际上就是在做STA的时候相位关系不会随便改变;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由于走线不同,造成时钟在不同的点的相位不同,这个叫 skew

  但一旦走线固定了,skew本身也就固定了。相位之间的关系也是固定的。

所以走线不同虽然会造成相位不同,但相位之间的关系却是固定的。

网友:
1.DCM/PLL可以输出的最低频率由芯片能力决定。5MHz对一些片子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同步和同源是不同的概念。lz可以稍微搜索一下

网友:
如果这里的“源”字指的是pll从晶振产生的高频时钟的话,是不是同步必同源但同源不一定同步?如果是这样,版主能否给出一个同源不同步的例子呢?

网友:
如果这里的“源”字指的是pll从晶振产生的高频时钟的话,是不是同步必同源但同源不一定同步?如果是这样 ...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没仔细去搜索相关概念,同步未必同源,同源也未必同步。是否同源只看源头,是否同步只看频率(广义上不关心相位差)

先看同源
就以DCM为例来看看这个问题
假设一个DCM输出4个时钟,那么这四个时钟必然是同源的,因为“源头”相同;
“源头”是否相同,是判断时钟是否同源的充分必要条件。

再看同步
同步是指时钟间的频率相同,通常讲的异步设计,均是指时钟的频率有差别,需要进行
跨时钟域处理。

eg:
假设一个DCM输出4个时钟,如果均为40MHz,显然它们既同源也同步;
如果输出10MHz、20MHz、30MHz、40MHz四个时钟,显然它们同源不同步。

不知是否说清楚了,参考一下

网友C:
看上去没仔细去搜索相关概念,同步未必同源,同源也未必同步。是否同源只看源头,是否同步只看频率(广 ...
引用 网友D:

谢指教!
可能是我概念理解有问题,我理解的同步指的是有固定相位关系,即使频率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只需要时钟约束好,设计时考虑好时序问题,时序分析工具能pass就不会出现亚稳态。我理解的异步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时钟,怎么处理都不能避免亚稳态。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理解的同步也是有固定相位关系。如此看来,同一个PLL出来的两个时钟不一定同步,你可以画一画。

100M和50M,对100M而言,去采样50M时钟域存在两个相位关系。而50M去采样100M只存在一个相位关系。若都以100M进行时序约束,则基本不会出现亚稳态,但数据不一定正确。

100M和90M,则存在的相位关系更多,不能认为二者是同步的。可认为是具有N种相位关系的异步,而通常我们所说的不同源的异步,是具有无穷种相位关系的异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