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电路与电路检查????

楼主(2013-07-09):
求解calibre怎样用电路和电路检查,急求大牛解释。。。。

网友:
什么大牛哟....打开calibre  inputs 中有一个netlist VS netlist .... 前提是你先提取两个电路的.cdl网表。把这两个网表加进去就可以了...脚本的时候注意下是否区别大小写....自己多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还要写脚本,怎么写?
菜鸟什么的果断啥都不知道啊、。。

网友:
很简单,填上电路的网标和版图的网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