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preroute_std_cells后rail没有延伸到core边界,,怎么解决??求大神

楼主(2013-07-09):
RT......

网友:
-extend_to_boundries_and_generate_pins  加上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早试过了,,会产生pin,,不能有pin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再把pin删掉就行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没有专门的命令吗?

楼主:
你preroute_std_cells之后是什么情况啊??我看了其他人的脚本,也就是直接preroute_std_cells啊,,rail自动延伸了,,我不清楚还要在哪里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