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PGA上指定两个pin做I2C输出

楼主(2013-07-09):
FPGA上指定两个三态pad做I2C输出,还需要在外面的PCB加上拉么?

网友:
最好加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FPGA上的pad有上拉的功能吧,如果没有外部上拉,I2C不能用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外部上拉是不是必须的?

网友:
内部确实有弱上拉,出于可靠性考虑,硬件设计上外部还是要上拉

网友:
一搬都要接上拉的 内部的上拉一般都是弱上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称其为弱上拉,难道不可以把电压拉到3.3v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明白了,呵呵,rise /fall的时间太慢,谢谢,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目前我还是可以将就的用吧,只要I2C的速度够慢就可以了吧?

网友:
还是要加外部上拉的,否则不一定拉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