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计算power straps的密度,以及power straps的打法

楼主(2013-07-09):
如何根据IRdrop计算出power switch的密度,以及如何选择metal和via去打power strap,计算straps的密度是如何推导出来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回复 楼主:

    约束是 IR < M。
查库,ip的手册,找电流值,把原件电流值加一起,然后再留一个裕量,得到总电流I。
I乘以power strap的电阻要小于M。
得到power strap的电阻,换算成宽度。

网友(2013-08-23):
回复 网友A:

这个M代表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器件正常工作所能容忍的IR Drop的Margin,量纲是Vo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