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在ADC版图中电容偏大了,对整体性能影响是如何的?

楼主(2013-07-09):
在ADC版图中电容偏大了,对整体性能影响是如何的?

网友(2014-04-11):
问题不是很清楚,但是电容大至少占面积,并且速度受影响

网友(2014-01-22):
在设计大集成块中,肯定要使用到大电容。但是过多地使用大电容,会导致一个材料的厚度不能超过0.8CM的问题出现。这是相关的原始设计资料里的保密问题。如果你要超过这一限制,便要使用一个关于掺杂元素问题,即PN结问题。
另外,由于材料的定量消耗与相关的性能比问题,在设计大的集成块时,肯定要用到IP核,即函数参数问题。所以,这些资料都是严格用于军事与航天科技上的。在民用领域,如果要实现这些复杂的功能,便有一个关于主参照物的问题。即负维度于某一参照物的问题。这涉及到一个关于宇宙观问题出现。所以,你提出的问题,实质上是超越了相关的社会现实制度。
祝你工作愉快,。

网友:
你先得说明你ADC的结构  还有电路中哪个地方的电容偏大 大到什么情况?

网友(2013-08-03):
大10%也是大,大100%也是大,不是一个影响。你不说清楚,指望别人说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