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瞬态响应有小幅振荡

楼主(2013-07-09):
LDO,负载由0到10mA跳变,斜率为10mA/10uS,AC仿真随负载变化相位裕度最差为59°,带宽最小130kHz,瞬态过冲欠冲正常,但是稳态存在小幅振荡,如图所示  ,求大神指导!!

楼主:
求大神啊求大神!!

楼主:
回复 网友A:

基准没有问题~

网友:
增益域度呢?

网友:
你ldo里面有几个环路?

网友:
稳态情况下都是振荡的啊!这不只是瞬态响应的问题哦,看稳态出现的周期性毛刺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5dB,增益裕度和这种现象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个环路,但是两个环路是大环套小环的关系,环路稳定性的话不是应该考虑大环的稳定性?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小环路也看,除非小环路是正反馈,可以不用看,但尽量保证正反馈环路增益小。建议给出图看看。

网友:
很明显你的电路在一个比较高的频率上振荡

网友:
增益域度加到20db看看

网友:
还没解决吗 估计是AC Simulation issue

网友(2024-10-21):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C:

请问一下您这样说的依据那本书上面有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