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馈类型判断

楼主(2013-07-09):
如题、、、

网友:
电压电流负反馈

网友:
电流-电压

网友:
电流电压...表示反馈类型一直判断的不太好...同学习~

网友(2014-09-12):
回复 楼主:

    我倒觉得是电流-电流负反馈

网友:
用英文表达比较好 不然到头来其实说得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根据Razavi教材的定义,为电流-电流负反馈(Current-Current)根据Gray教程的定义,为并联-串联负反馈(Shunt-Se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