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混合仿真不能设置connect rules

楼主(2013-07-09):
如题,点击setup,connect Rulse 提示错误,说我需要在cds.lib中添加connectLib,但是我找了半天只在安装文件下面找到一个名叫connect_lib的文件夹,请问是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顺便赚几个信元

网友:
include 这个dd,其中的环境变量和版本号自己变变:

$INCISIVE/IUS*/tools/affirma_ams/etc/connect_lib/cds.lib

楼主:
这句话是添加在cds.lib文件里,还是什么地方?

网友:
楼主你的cadence软件是否安装好了? 我这里不能用呀,求帮忙

网友:
就是加在cds.lib当中。

网友(2013-08-11):
版上有对应的lib下载

网友A(2019-01-25):
有的connect_lib下面没有cds.lib文件,但是connecLib库是存在的,直接添加到项目目录下的cds.lib文件中即可

网友(2025-07-29):
引用 网友A:
有的connect_lib下面没有cds.lib文件,但是connecLib库是存在的,直接添加到项目目录下的cds.lib文件中即可 ...

直接添加不识别怎么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