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FPGA上实现以太网(做MAC),请问需要看哪个标准的哪一部分

楼主(2013-07-09):
我要在FPGA上实现以太网的通信(做MAC),请问需要看哪个标准的哪一部分?谢谢

网友:
似乎有ipcore

网友:
现在都有硬核了。

楼主:
如果有IPCORE的话,有没有详细说明

网友:
以太网的协议,网络芯片的datasheet,要学的不少哦!!!

网友:
能用IPCORE还是用IPCORE吧。如果你只用完成一个组帧解帧的功能还好,要是想实现整个协议比如半双工CSMA/CD,全双工流量控制等等,个人感觉也不简单。altera的tse IPCORE我用过,还不错,你可以先用那个试一下,看看它的datasheet也能获得不少信息。

网友:
用FPGA控制DM9000A, 可以通过DM9000A联接到网络,那里面会自动实现TCP/IP,或UDP协议,FPGA只要管控制就行

网友:
1.可以先找个MAC的IP参考一下
2.802.11标准中帧组成
3.TCP/IP协议,里面有ARP、IP层、UDP协议、tcp协议等

网友:
如果只是两个fpga之间发送接收数据(发送端和接收端都是自己用fpga做的),那么只需要fpga内部自己用逻辑实现mac功能。如果要把fpga接入LAN,则需要MAC通信模块。MAC xilinx altera都有IP core。

网友(2016-01-05):
楼主的FPGA以太网搞定了吗?希望指点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