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由于异步时钟域,后仿出现很多X,如何处理?谢谢

楼主(2013-07-09):
由于异步时钟域,已经做了跨时钟域处理,后仿出现很多X,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
检查你的激励是如何提供的,是否从芯片顶层,是否后端提供了input_delay和output_delay等参数。而且也需要把异步路径挑选出来,让工具不关注这些导致的不定态,比如打两拍的第一拍寄存器,多比特数据在同步之前出现的不定态等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异步时钟域的第一级reg需要设置类似no timing check的指示 ,VCS中应该提供了相应的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