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定时器计数时钟与apb总线时钟不一致问题?

楼主(2013-07-09):
如题,
     SOC设计中,我要设计一个定时器,放在APB总线上,显然,配置寄存器(读写定时器的功能寄存器)是通过APB总线。
可是,定时器计数的节拍器是另一个较低的时钟,32K左右,跟APB时钟没有关系。
    对于这种设计,该怎么做?2个时钟是不是异步时钟域?要注意些什么呢?

网友:
看你用的APB几?要是3.0,APB是可以有delay的。你跨时钟同步过之后 再 返回 APB_Pready就可以了

楼主:
不是很明白,先感谢了

网友:
可以考虑将psel信号同步到你的时钟域下面,等psel信号在你的时钟域下稳定了,数据和地址信号也应该是稳定了,就可以采进来了

网友:
如果是APB2.0的话,你可以现在APB 时钟域下写入寄存器后,在经过CDC(两个DFF串联),写入你的定时器时钟域。

网友:
在apb时钟域下写入寄存器,然后通过两个DFF同步到你的定时器时钟域下即可。

网友(2013-08-14):
只需注意跨时域逻辑的异步处理即可

网友(2013-12-05):
只需要做一下两个时钟域数据异步处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