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5-110T上的LCD 调试的疑问

楼主(2013-07-09):
我最近在调试V5-110T开发板上的LCD,但是DATA引脚只有4bit,DB7~DB4,而在网上找的资料都是8bit的,然后就不知道该怎么调试了,有相关的资料或者指导没?第二在网上找的别人的关于调试LCD的Verilog代码和C语言代码来分析时,发现中间有的时序要求延时在Verilog状态机中没有体现,对配置的时序又产生疑问了,求解答。
谢谢!!

网友:
....相信自己,不一样的lcd,控制方式不一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关于4bit的数据口LCD调试的资料呢?

网友:
找板子厂商或者查lcd型号,搞datasheet,分析时序。

网友(2013-11-14):
you can search '4 bit mode LCD' on google, it just divide the 8 bit commed into two 4 bit commends, you'd better find a C program first, the functions will show you how to drive the L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