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Scaler IP help

楼主(2013-07-10):
在进行zoom up的时候,如上图,图像总是有点不同步,见第2副图,鼻子处有条明显分分割。我怀疑是不同于的原因。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IP核的原因

网友:
上一张windows下放大过的原始图片,先看下原始图片是怎样的

网友:
应该不是ip core的问题,看看原始图片,在看看其他图像处理模块

楼主:
原始图片没有问题,在不进行缩放时就没有问题,只有这种局部放大才有问题。是局部放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时钟频率是否太低?

楼主:
回复 5# yans6 不低了,已经300M了,低了效果更差。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现象上看,动态图像两帧切换没有在消隐区进行,而是出现在了有效视频区内,导致画面撕裂。变化越剧烈的视频(比如赛车),这种情况应该越明显。

网友(2013-08-22):
回复 楼主:

    SCALER 直接视频输出?
    还是写到BUFFER再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