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A 語法如何做出絕對值電路?

楼主(2013-07-10):
verilog A 語法如何做出絕對值電路?

就是 減法電路..但verilog A 會出現負的
可是實際電路是沒有

想用 verilog A 做個 behavior model ..
hspice simulation ..

网友:
V(Out) <+ abs(V(In)); ==> abs是求绝对值的函数
@(cross(V(In), 0)); ==> 提高精度

楼主:
@(cross(V(In), 0)); ==> 提高精度

是指當 vin > 0v  切換 但是
是 0.1v ?  0.0001v ??

為何說多 @(cross(V(In), 0))
能提供精度 .
對 verilog 來說@ cross 如同 edge trig ..但是analog 要多小切換?

另 electrical 定義和  voltage or current 差異多大?
因為我想做 volt to convert convert cell .
用 current  會說定義有問題 .

like this
sim error message

Discipline compatibility at 'xx2': disciplines 'electrical' and 'current' are incompatible.

但是我把 xx2 node 接電阻到  vs1 ..
該電路 veriloga 是 voltage input convert => current output ,
  輸出明明是電流阿..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