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用FPGA验证通信基带

楼主(2013-07-10):
现在要做一个通信基带,看过一些基带设计的书,大都基于FPGA的仿真做一下、最多用chipscope观察一下。但我想用FPGA直接搭一个可通信的系统去验证我的基带,如找来一个射频收发机接在FPGA上,来实现两台FPGA的通信,这样可行么?

楼主:
这样有没有必要,或者其它可行的方法,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不用射频模块也可以简单验证啊。按照发射-接收链路搭建不就可以了吗?或者加上升样和降样模块。

网友:
小弟是通信新手(本科学的微电),请教各位大神:
搞通信算法需要掌握哪些学科?
FPGA在通信方面的应用广泛吗?一般用来做什么?
在通信行业工作3、5年以后有必要考研吗?  考的话考哪个方向比较好?

网友:
基带就在fpga 验证就行了,不用上射聘

网友(2013-10-05):
射频是不同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