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停止/启动应用的 USB 电源/充电

楼主(2013-07-10):
loading...

网友:
K & G Fashion Superstore bietet Steve Harvey Frauen Linie

?K & G Fashion Superstore bekannt gegeben, dass der Gewinner Kleid aus der allerersten Steve Harvey "Designing Moms Herausforderung" Online wird bei KG-Shops und im Fachhandel ab 22. M?rz verkauft werden. Das Kleid, von Elysia Ganier von Chicago, Illinois entwickelt, wird Teil der K & Gs exklusiven Steve Harvey Womens Collection "Elysias Kleid war wundersch?n gestaltet, um sein schmeichelhaft und komfortabel für berufst?tige Frauen in allen Gr??en, die das Angebot in unserem exklusiven Steve Harvey Womens Kollektion & rdquo erg?nzt;. Steve Harvey, renommierten Komiker, Autor , sowie Radio-und TV-Moderatorin, setzen drei Mütter auf den Prüfstand, um ein Kleid für seine Mode-Kollektion, die Frauen für das Büro und darüber hinaus arbeitet entwerfen. Um den Fokus auf Sammlungen mit modernen Frauen komfortablen und doch stylischen Outfits, die ihre aktiven Lebensstil passen zu markieren, die Mütter waren eingeladen, einen Tag-Nacht-Look in einer ?bergangszeit womans Gr??e 4 und 16.Ganier, eine Mutter von drei Kindern, die von der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Design & Studium schaffen; Technologie in Chicago und besitzt nun ihre eigene Kleidung zu entwerfen Firma namens Ganier Designs, beschrieb ihr Stück als "eine alternative Corporate Look." Her knielang, cremefarbenen Kleid ist geeignet für formale Büro-Einstellungen, w?hrend die drapierten Ausschnitt mit zus?tzlichen Zubeh?rteile k?nnen leicht ?bergang zu einem au?ergew?hnlichen Outfit für eine Nacht gepaart. Harvey s Tochter, Karli Harvey, der auch der Creative Director des Steve Harvey Frauen Sammlung durchgeführt exklusiv bei K & G Shops, trat Mary Beth Blake,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bei Mens Wearhouse, Inc., um die Herausforderung Gewinner auszuw?hlen. "Elysias Kleid sch?n wurde entwickelt, um schmeichelhaft und komfortabel für berufst?tige Frauen in allen Gr??en, die das Angebot in unserem exklusiven Steve Harvey Women & rsquo erg?nzt; s Collection ", sagte Blake." K & G bietet Frauen bezahlbare Mode,Ralph Lauren Polo, die sie sehen und fühlen macht gro?, und die Planung Moms Herausforderung erlaubt uns, unseren Kunden feiern erstaunliche Talente und bieten unseren K?ufern einen einzigartigen Vorteil -. ein Kleid für echte Frauen geschaffen, durch eine echte Frau "?ber K & G Fashion SuperstoreWith über 95 Standorte in 25 Staaten, K & G Fashion Superstore bietet hochwertige Marken-und Private-Label-m?nner, frauen und Kinder & rsquo;. Damenbekleidung, Schuhe und Accessoires zu erm??igten Preisen K & Gs wertorientierten Ansatz Superstore bietet erstklassige Qualit?t, aktuellen Saison-Waren vergleichbar mit der traditionellen Kaufh?usern und Fachgesch?ften. K & Gs Merchandising-Strategie betont eine Zusammenstellung von Arten und Etiketten in allen wichtigen Kategorien, von Ma?konfektions zu Freizeitkleidung, bei der Dimensionierung von petite zu Big & T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