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的DDR2 HPC IP核求助,已经被altera虐疯了

楼主(2013-07-10):
控制器的设置为CL=3,burstlen=8;half rate;burstcount为64,我使用signaltap抓自带的example例子的信号,发现读出ddr2的数据总是错误的,这几个关键参数我都修改过,但是得到的结果仍旧是这样的,使用quartus9.1sp1调试,已经调了两周了,还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求助各位大哥了!

网友:
只用同一个测试数据,测下硬件管脚各电平是否正确?

网友:
有没有调整控制器时钟相位?sdram可以调整控制器时钟相位,ddr可以试试。

网友:
altra 控制器生成指引界面,有一个ddr memory的属性选择,用来来指导控制器生成对应的代码来操作外部ddr memory,这个属性要与片外ddr memory的一致,不然的话就会产生错误的操作ddr memory时序。这个有没有注意?

网友:
有几个DDR2能跑CL3啊。。。

网友:
有参考设计啊,加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signaltap只能抓到DQ信号,除了DQ信号以外的引脚信号都抓不到

谢谢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时钟相位我没有调整过,我用的默认值,但是这个不应该是主要原因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memory设置我基本可以保证是正确的,因为我是按照开发板例程设置的,这个例程可以工作,而我自己生成的IP核甚至用altera的example都不能读出正确数据谢谢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将CL改成4、5、6都试过的,6已经是最大值了,并没有改变我的错误读数现象

楼主:
大牛们呢、?指导一下撒

网友:
触发条件设置有问题,没抓到相应的点上

网友(2014-10-18):
IP沒搞過
不過看起來因該是向位沒對其到
看是哪設定有問題

不然就自己組~我都是自己組
發現ALTERA在DQS的MEGA FUN有錯誤
這在好幾年前用時就發現
有回應給原廠~原廠告知在某信號加反相就搞定

网友(2015-07-20):
   前辈 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 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