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ds至少要比Vdsat大多少才保险呢?

楼主(2013-07-10):
一般来说,Vds至少要比Vdsat大多少才保险呢?求高手指教!!!

网友:
Vds-Vdsat越大表明Transistor 离linear region越远。一般可以这么理解, 一般都是在Gate和source形成一个channel,也就是Vgs-Vth>0,Vgd-Vth<0。 这样子的话这个transistor就在saturation region。 如果你Vds-Vdsat<0的话,就是Vgs-Vth>0而且Vgs-Vth>0 就是在Gate和Drain也有有一个channel。这样子就在linear region。至于要多大保险。你可以用monte carlo simulation 测试一下。 mismatch和process variation 会改变Vth。如果Vds-Vdsat 太小的话可能会让transistor在linear region。

网友:
回复 网友A:

   难道是ye局 ?

网友:
格雷书介绍大概100mV以上吧.
个人觉得工艺和实际电路不同,可能差异比较大。但有电压空间的话,取大点安全

网友:
If the transitor appears in the small signal model of an amplifier and is required to contribute to the DC gain of the amplifier, the best Vds is about 2 or 3 times greater than Vov. In my study about 2id/gm methodology, I find the intrinsic gain of a transistor only relates to the L and the ratio K of Vds and Vov (or V* mentioned in EE240 from UCB), and only when the ratio reaches to 2 to 3, there is a certain intrinsic gain of a transistor.

Fig. 1 show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rinsic gain and the ratio K as well as L, which could prove the above arguments. All data are mesured in TSMC 130nm technology.

Note that the expression of DC gain of a amplifier could convert into the expression of the correspondent intrinsic gain of Mosfets, which could be found in EE214 from stanford.

Copyright 2013 by Joyshockley.

网友:
这个值的选取与 Vdd 和 Lmin 也有关系吧。

网友:
如果是用在 bias 上, 就看你能接受的輸出電流變異量有多少
因為 vth 在變, vdsat及電流跟著變, gain也就會變
在ADC設計上這很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差工艺角下也得这么大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

网友(2014-08-16):
回复 网友D:

   您好,看到您vds在MOS管作为放大器时的分析,颇受启发。   另,想问下,在MOS管工作在亚阈值区的时候,vds大小与什么有关系呢?
   期待您的回复!

网友:
主要看工艺吧 我原来公司要求像TSMC的最差50mV(MC分析考虑进去).....若是CSMC这样的估计最差100mV是至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同意

网友:
看你的工艺了  一般100mv以上是必须的

网友(2014-11-26):
回复 网友E:

   请问vds和vdsat的值有没有上限呀,一般不超过多少,例如.18um工艺下,或其他 据您的经验

网友(2016-01-05):
vds应该有上线吧,太大了会不会不行?

网友(2016-10-08):
一般要看器件的工艺doc,平时在设计的时候在200mV是最保险的,因为在LT(-60度以下)下会减小到100mV,所以平常我们在设计的时候都是保持在200mV左右很保险。

网友:
我总结了一下  最小大于100mv,大于200最好,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保证摆幅的同时,大一点好

网友(2018-04-11):
跟随各位大佬学习一下

网友(2018-05-23):
一般而言看是什么管子,差分对管50~100MV,电流镜管200~300MV及以上

网友:
回复 1# MOSBJT电流经,5V的工艺,电压裕度足够的话,留个300mv。
3.3V 工艺200mV 差不多,
1.8V 工艺150mV.

因为工艺尺寸小,同等面积匹配也好。
若是电压裕度不够,cascode的话,VDS可以适度降低。

另外有一条,电流经的偏置电流大多PTAT,所以高温Vth 变小,但是电流变大,对VDS正好是个补偿。
若仅仅是个电阻或者二极管的简单偏置产生电流偏置,VDS需要更加。

网友(2018-11-04):
回复 网友E:
CSMC这么烂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电源电压多少呢?

网友(2020-06-05):
上边是不是有搞错了问题的?Vds比Vdsat大200mV?

网友:
allen书上的好像一般把过驱动电压设置在120mV,仅供参考!

网友(2023-07-07):
一般200mV吧

网友:
150m- 200mV 差不多

网友G(2024-07-20):
所有corner和1000个点MontoCarlo仿真下,满足Vds>Vdsat就可以。

网友H(2024-12-23):
引用 网友G:
所有corner和1000个点MontoCarlo仿真下,满足Vds>Vdsat就可以。

最坏工艺角电压波动也要考虑进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最坏工艺角电压波动也要考虑进去吗

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