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max_tran set_max_cap set_max_fanout设置问题

楼主(2013-07-10):
大神们,如题所示的三个drc在设计设计中该设在什么上面?
比如只能设在port、pin上还是?有点糊涂,有大神们解释解释撒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对[current_design]设置个普适的吧,然后再对特殊的来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斑竹,我现在困惑的是
1、max_capacitance可以设置input port、all nets上,为什么不可以设到output port上?怎么理解?
2、max_fanout类似,为什么不可以设到output port上?
3、max_tran却可以设在port、clock和所有的nets上?

希望能够从原理上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斑竹,我现在困惑的是
1、max_capacitance可以设置input port、all nets上,为什么不可以设到output port上?怎么理解?
2、max_fanout类似,为什么不可以设到output port上?
3、max_tran却可以设在port、clock和所有的nets上?

希望能够从原理上解释一下,谢谢。
---------------------------------------------------------
你的问题都是关于边界约束设置的问题:

边界分为两种,输入inp和输出outp的。
对你的设计来说,inp的扇出是你的工作,而inp的扇入是别人的设计,不归你管。
类似的,outp的扇出也是别人的设计。

所以,对max cap,max fanout这种只约束扇出的项,设到outp上是约束别人的设计去了。
而tran是同时由扇入、扇出决定的,所以可以设(同时要设一些driving/load信息作为别人的设计环境)。
(扇入、扇出也对应为driving与load。)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斑竹大人的精辟见解,懂了。

网友(2016-12-02):
按斑竹大人的讲解,是不是只用设置max_tr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