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中如何给理想电压源加噪声文件?

楼主(2013-07-10):
仿真中为了使理想电压源更加接近真实电源,需要将噪声文件加到理想电压源中。
请问:1.噪声文件怎么加入到理想电压源中;
         2.噪声文件的格式什么?最好距离说明。

非常感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知识,请高手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个人觉得没有必要在电压源上加噪声,还不如直接在电源和模块之间的连接线上加入电感、电阻、电容之类的,一样可以模拟噪声效果的。

网友(2014-03-25):
什么软件仿真

网友:
如果是基于SPICE的仿真软件,一般允许一个自己定义的电源类型,如来自磁盘文件的电源。忘了具体的叫法,基本上你可以自己定义不同时间点的电压/电流的幅度。在MATLAB或EXCEL里产生一串随机数,然后编辑成电源文件格式。将这个电源与原有的电源叠加作为电源。

不过非常同意silverpuma 的说法。

网友(2023-10-11):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这个电阻大小如何确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