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这个data arrival time怎么计算啊?

楼主(2013-07-10):
根据图中给的信息,请问:
1.最长的data arrival time是多少?哪条路径?
2.最短的data arrival time是多少?哪条路径?
谢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问题太简单了,木有人回答?哎!好吧

网友:
把Q=1时候,代入求一下时间,然后在把Q=0时候,代入求一下时间。
你这是要考试啊?

网友:
看错了,编辑掉。。

网友:
这里只有一条路径吧,Q等于1时为RRF,2.5ns Q等于0时为FFR ,2n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存在最大data arrival time是RFR的情况吗?
存在最小data arrival time时FRF的情况吗?
谢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求助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