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形计数器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3-07-10):
本人才学FPGA,最近看到一个8位环形计数器的代码,如图所示,不大明白这段连接运算符代码count<={count[6:0],count[7]}是什么意思,求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就是在移位

网友:
循环移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移位的?是count[7]转移到count[0],其他位顺移一位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左移,最高位补到低位。

网友:
{}在verilog里面是一个位拼接操作

具体含义上面各位说的比较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