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lvaco tcad定义网格的问题

楼主(2013-07-10):
我要用silvaco tcad建一个二维的22nm的double gate fet,网格定义遇到困难、求解。

网友(2013-11-05):
我记得例子中有个mos2ex17是关于20nm的双栅结构,应该可以参考下吧

网友(2015-05-07):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刚接触 silvaco有几个问题不怎么懂,我简单的仿真一个3维器件的电阻,为什么我网格的疏密程度不一样,器件的电阻值就不一样,如何确定一个比较正确的网格大小呢?
   而且在调节的时候老是出现Electrode shortened in Z-direction.或x  或y

Error: Memory allocation failure.  Try killing processes or see system administrator.   这是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