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问题

楼主(2013-07-10):
小弟在综合的时候,基本所有约束的命令都用过了,但report_timing的时候却报如下情况,请问这该怎么办呢?
Report : timing
        -path full
        -delay min
        -max_paths 1
Design : simple_DCO
Version: B-2008.09
Date   : Wed Jul 10 15:55:26 2013
****************************************
Operating Conditions: fast   Library: fast
Wire Load Model Mode: top
  Startpoint: CK_reg/Q (internal pin)
  Endpoint: CK (output port clocked by tap0)
  Path Group: (none)
  Path Type: min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simple_DCO         smic18_wl1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K_reg/Q (JKFFRX4)                       0.00       0.00 r
  CK (out)                                 0.00       0.00 r
  data arrival time                                   0.00
  -----------------------------------------------------------
  (Path is unconstrained)
我看了一下,这部分的时序报告是针对我数字电路模块中的一个D触发器的报告, 如下图,
,正因为这个unconstrained path导致综合后的网表仿真波形不对。请问该怎么进行约束呢?

网友:
分频器?
试一下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分频后的时钟名> -divide_by 2 -source [get_clock <CK_reg使用的时钟>] [get_pins CK_reg/Q]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的设计结构图是这样的,那这条语句中的source clk该怎么设置呢?
后面的是二分频电路,但source clk是i,是不是还要特别定义一个时钟i呢?请再指点一下,多谢了
我用这条命令直接这样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K -divide_by 2 -source i [get_pins CK_reg/Q]会报错,说找不到i

网友:
MUX的S端接CK???

clk1和clk2是什么关系?

网友:
你这个设计想实现什么?结构图真心看不太懂……
我看了你的图根本不知道时钟该怎么设……

这么跟你说吧,在create_clock阶段创建的时钟,哪个是给i用的?把那个时钟的名字填在-source里就对了。

网友:
CK后加一个buff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给你简单介绍下我这个设计的功能吧。它是一个数控振荡器,CN[22:0]是数据控制位,它决定输出时钟CK的频率大小。已经通过前仿真,说明功能是正确的。FROOUT0~FROOUT31是32个恒等相位差的时钟信号,频率都为100M,由于是32个时钟,所以FROOUT0~FROOUT31的相位差为10ns/32=312.5ps;32选1选择器通过控制字CN的大小来选择一路时钟去翻转后面的D触发器,也就是结构图中最右边的二分频。整个模块的输入端口是FROOUT0~FROOUT31,CN[22:0];输出端口就只有CK,CKB。
我在DC综合的时候,输入了以下脚本
设置32个时钟的相位差:
create_clock -name "FROOUT0" -period 10 -waveform { 0  5 }  {FROOUT0}
create_clock -name "FROOUT1" -period 10 -waveform { 0.3125  5.3125 }  { FROOUT1  }
create_clock -name "FROOUT2" -period 10 -waveform { 0.625  5.625 }  { FROOUT2  }
create_clock -name "FROOUT3" -period 10 -waveform { 0.9375  5.9375 }  { FROOUT3 }
。。。。。。。。。。。。。。。。。。。。。。。。。。。。。。。。。
还有其他输入输出端口的相关约束设置。但最后report_timing的时候,总报Path is unconstrained,导致最后的DC综合后的网表仿真也过不了,功能不正确。我想问题就是出在最后那个D触发器的约束问题上。
Wire Load Model Mode: top
  Startpoint: CK_reg/Q (internal pin)
  Endpoint: CK (output port clocked by tap0)
  Path Group: (none)
  Path Type: min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simple_DCO         smic18_wl1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K_reg/Q (JKFFRX4)                       0.00       0.00 r
  CK (out)                                 0.00       0.00 r
  data arrival time                                   0.00
  -----------------------------------------------------------
  (Path is unconstrained)
我看了一下网表,我本来是要它综合成一个D触发器的,但导出的网表确是JK触发器JKFFRX4,
现在我想请教大侠的是:
①我只会用DC脚本创建输入端口的时钟定义,像上面的

create_clock -name "FROOUT0" -period 10 -waveform { 0  5 }  {FROOUT0}
②但像我现在设计的数字模块中的,我知道它后面是个简单的D触发器二分频电路。但它的分频时钟是模块中的中间变量i,如果按你第一次提醒我的方法,要找到source clk才行,而好像source clk要先定义才行吧?我该怎么约束它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它是一个数控振荡器,CN[22:0]是数据控制位,它决定输出时钟CK的频率大小。已经通过前仿真,说明功能是正确的。FROOUT0~FROOUT31是32个恒等相位差的时钟信号,频率都为100M,由于是32个时钟,所以FROOUT0~FROOUT31的相位差为10ns/32=312.5ps;32选1选择器通过控制字CN的大小来选择一路时钟去翻转后面的D触发器,也就是结构图中最右边的二分频。整个模块的输入端口是FROOUT0~FROOUT31,CN[22:0];输出端口就只有CK,CKB。
      中间标出的clk1,clk2就是两个32选1选择器的输出时钟,是32路时钟信号FROOUT*中的某一路时钟。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能给出详细的命令吗?多谢了

网友:
dc是不修hold time的,跑综合后的网表完全可能由于hold time违例造成跑飞,这是正常的。
你的后仿结果不正确的话,建议你最好看看是不是因为hold time违例造成的,如果是的话,那就没必要查了。
要跑网表最好跑CTS后的网表比较可靠,那个有错才是真的有错。

综合的问题帮不了你,太复杂了。你这个是学校的研究项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不是什么研究项目,就是我的毕设一部分电路。我用PT分析了时序,并没有hold违例,可能是时钟端口太多了,太复杂了。DC约束不好,导致波形变形了。

网友:
不知道图中的LS模块是什么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侠好,这有更简单的结构图,同样实现上述功能。请指点:
它是一个数控振荡器,FREG[32:0]是数据控制位,它决定输出时钟clk1,clk2的频率大小。已经通过前仿真,说明功能是正确的。FROOUT0~FROOUT31是32个恒等相位差的时钟信号,频率都为100M,由于是32个时钟,所以FROOUT0~FROOUT31的相位差为10ns/32=312.5ps;32个时钟通过一个32选一MUX选择器,和2选1的选择器翻转后面的D触发器,也就是结构图中最右边的二分频。整个模块的输入端口是FROOUT0~FROOUT31,FREG[22:0];输出端口就只有clk1,clk2。像这种输出clk1,clk2又反馈回来触发中间的触发器,并且所有的MUX输出都是选择一路时钟信号的电路,该怎么去约束它呢?

网友:
如果你想综合成D触发器,但是DC却综合成JK触发器,建议那个DFF用门级电路去写,然后设成dontouch。你的触发器的时钟端来自MUX可能这样的设计不好,DC不容易按照你的意愿做出电路。当然我不懂数控振荡器是什么结构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哦哦。多谢指点。

网友:
如果全都是2选1的时钟, 约束可以用set_case_analysis来约束, 但是楼主的输入是32相时钟, 用多比特控制字选择一项出来,有点麻烦。不知道可不可以可以尝试下把多比特控制字为一位都用set_case_analysis 来设置。没有这样做过, 所以也不知道结果。

网友(2013-12-08):
你这个数字的太复杂, 估计DC没那么智能,约束不好就乱了, 建议就是MUX , 计速器, register 都用Gate 门来搭吧。

网友:
不知道楼主弄出来没,我刚开始学后端软件,我只是有个想法,不知道能不能实现:既然net i之前的输入时钟都是被选择的对象,那么他们就相当于signal来对待,当最后一个触发器需要用net i的输出来触发,就在net i之前加一个buffer,buffer之前的net定义为signal,之后定义为clock source,不知道这样可行不?!

网友(2014-09-21):
看下赚点钱

网友(2015-07-07):
回复 网友F:

    有谁知道负载根据什么设置吗?

网友(2016-06-18):
顶贴赚积分

网友(2019-05-24):
这个case的问题出在哪里?有解决方法了吗?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