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求教如何设置绕线的线长最大值

楼主(2013-07-10):
考虑到线长有可能引起不必要的寄生。
求教是否可以设置某一层最长的绕线线长呢?
如果place的时候net的两端过远,希望工具跳线是不是效果会更好。

谢谢!

网友:
set_max_net_length
够用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够!那线长max多少大概是怎么算出来的呢?有经验值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你的设计情况吧,速度要求,面积等
比如1000um,800um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

网友(2013-10-26):
回复 网友A:

    版主,能详细请教一下这个变量起到什么作用吗?
ICC的布局算法如何满足这个变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具体算法就不懂了。它的作用就是对绕线长度的约束,从而使的两个cell间的距离不至于过远,超过约束值得地方会加buf处理,另一个角度考虑也会降低antenna发生的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