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ssertion problrem

楼主(2013-07-10):
I have a problem with ahdl9.1 assertion. Each time i have a small SV assertion in my simulation we got an error like this:
# ELBREAD: Error: You do not have a valid license to simulate SystemVerilog assertion module 'test1.propseq_assertion'.
# Contact Aldec for ordering information - sales@aldec.com.
# ELBREAD: Error: Elaboration process completed with errors.
# Design: Error: Elaboration failed

Is there any license for assertion based simulation in HDL? Or i am looking for some thing invalid!!!

网友:
EDA工具都是要装license的。
这种小厂工具一般不太好找破解license,申请试用license吧。

网友(2013-08-13):
what is this assertion error bhi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