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B上电源上电

楼主(2013-07-10):
各位前辈,最近仿真LDO,是从3.3V转成1.2V的,想问一下,一般PCB上3.3V的上电时间是多少?谢谢了!

网友:
看你的供电从哪里来,0.01u~10u都有可能的

楼主:
呵呵,谢谢了,我去查一下供电来源。

网友:
跟你的电源,还有周边电路有关系,一般来说都介于几十个nsec~几个usec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