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PCIe!PCIe!各位大神一起来讨论!一起搞定它!

楼主(2013-07-10):
高了一个多月的PCIe了,硬件环境也搭好了,xilinx v5的fpga,core也生成了,用fifo读写PCIe中的RAM,然后转为AHB总线,这些工作都已完成,现在就差调试,可是下载pcitree就是不能用,我的操作系统是64位的,都说64位的不支持,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就想在64位机子上调通它,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请大侠们一起讨论一下解决方法。

楼主:
给大家一个配置pcie核的文档。

网友:
你看看重启系统,能不能操作,有可能是因为系统初始化速度过快,而PCIE过慢导致的

楼主:
回复 5# shiyinjita 起不来  主板都起不来!就跟短路似得!

网友:
我也在搞 搞搞搞

楼主:
回复 网友A:
搞定了咱们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那你看看FPGA的ltssm状态在哪里 ?如果连时钟都没有,那么只有时钟选择错误,或者硬件方面的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好像是转接板的问题,测不到时钟,我在研究研究。

网友:
与楼主一起奋斗!等楼主成功,分享一下撒!

网友:
lz,你可以用windriver调试的

网友:
第一步,先跑XILINX提供的EXAMPLE,根据你的板子,把对应的TX,RX,CLOCK, RESET 的PIN管脚改好,然后上板试试。
然后再考虑移植,注意某些配置也要一并移植过来。

网友:
二楼及时雨啊

网友(2013-08-26):
我最近也在调PCIE,自己写的代码和IP生成的example_design 下载板卡里,开机后XP不停的进入中断服务函数,可我并没有发中断啊,cfg_interrupt_n等信号都是置的无效的!哪位知道,麻烦指教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表示理解,共勉!

网友(2014-08-26):
这么多人高PCIe吗

网友:
看看,正在研究

网友:
Whether your physical layer of PCI-E completed initialization? It is basis of all debugging work.

网友(2014-11-21):
新人也顶一个~~~~~~~~~~~

网友:
K7 pcie 轻松搞定

网友:
好文档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好,我最近也在搞pcie,但是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的也是k7的pcie,就是开机过后,pcie设备能识别,并且bar空间也已经初始化了,但是用上位机DMA传输了下数据,一两次过后,pcie设备就丢失了,然后就只能再次重启电脑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希望大神给我解惑!

网友:
感谢提供资料。。。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5-08-20):
美资企业招聘,有意向联系我哦QQ:1626891546

Sr.  Software Engineer – Customer Engineering – China (Shanghai, PCIe Expert)
Quantenna Communications, Inc. is a leading developer of 802.11ac and 802.11n semiconductor solutions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of ultra-reliable, Wi-Fi networks. The first company to introduce a commercially available, standards-based 802.11ac and 802.11n 4x4 Multiple Input Multiple Output (MIMO) chipset, Quantenna is focused on enabling a new wave of wireless multimedia entertainment solutions that require extremely predictable performance, rock-solid reliability, and easy service deployment in order to support whole-home, full HD video distribution and networking services over standard Wi-Fi networks. The company's industry-leading 802.11ac and 802.11n MIMO technology offers carrier-grade features which are essential for distributing multiple HD video streams with wire-like quality throughout the home at full, 1080p resolution.
Job Description and Responsibilities
•         Manage and drive customer projects from design through production.
•         Customize and optimize software and PCIe drivers for partner’s platform.
•         Work directly with customers to resolve/reproduce technical issues.
•         Establish and maintain lines of communication with engineering and customer to discuss technical issues.
•         Write technical application notes. Host technical training for internal FAE and external customer.

Skills & Qualifications
•         Candidate should have very strong experience in PCIe driver development.
•         Candidate should have solid experience in networking – TCP, UDP,DHCP,NAT and VLAN.
•         Candidate should have solid experience supporting Linux on embedded processor platforms.
•         Working knowledge with PCIe analyzers LecRoy/Tektronix/Agilent.
•         Strong written and o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Good interpersonal skills.

Education and Experience
•         Bachelor’s degree in EE or CS required. Masters preferred.

网友:
Sr.  Software Engineer – Customer Engineering – China (Shanghai, PCIe Expert)
Quantenna Communications, Inc. is a leading developer of 802.11ac and 802.11n semiconductor solutions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of ultra-reliable, Wi-Fi networks. The first company to introduce a commercially available, standards-based 802.11ac and 802.11n 4x4 Multiple Input Multiple Output (MIMO) chipset, Quantenna is focused on enabling a new wave of wireless multimedia entertainment solutions that require extremely predictable performance, rock-solid reliability, and easy service deployment in order to support whole-home, full HD video distribution and networking services over standard Wi-Fi networks. The company's industry-leading 802.11ac and 802.11n MIMO technology offers carrier-grade features which are essential for distributing multiple HD video streams with wire-like quality throughout the home at full, 1080p resolution.
Job Description and Responsibilities
•         Manage and drive customer projects from design through production.
•         Customize and optimize software and PCIe drivers for partner’s platform.
•         Work directly with customers to resolve/reproduce technical issues.
•         Establish and maintain lines of communication with engineering and customer to discuss technical issues.
•         Write technical application notes. Host technical training for internal FAE and external customer.

Skills & Qualifications
•         Candidate should have very strong experience in PCIe driver development.
•         Candidate should have solid experience in networking – TCP, UDP,DHCP,NAT and VLAN.
•         Candidate should have solid experience supporting Linux on embedded processor platforms.
•         Working knowledge with PCIe analyzers LecRoy/Tektronix/Agilent.
•         Strong written and o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Good interpersonal skills.

Education and Experience
•         Bachelor’s degree in EE or CS required. Masters preferred.
联系我QQ:1626891546

网友(2015-09-20):
x86吧,貌似要修改bios

网友(2016-02-29):
大三大四的

网友:
搞定了咱们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2016-04-27):
我也在搞

网友:
回复 网友E:

   顶~

网友:
pcietree应该是在xp系统上应用吧

网友(2016-08-23):
最近也在弄,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6-11-01):
回复 网友E:

   文档不错

网友(2018-06-22):
文档先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太牛逼了,中文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