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生成SDF时为什么需要SDC?

楼主(2013-07-10):
在生成SDF(用来做STA和后仿)的时候为什么需要SDC呢?
工具需要从SDC中读取哪些信息?

楼主:
追加一个问题。
为什么在SDC中设置了"set_case_analysis"和"set_disable_timing"后SDF会不一样呢?

楼主:
哪位大侠能解释一下下面这个问题吗?
为什么在SDC中设置了"set_case_analysis"和"set_disable_timing"后SDF会不一样呢?

网友:
应该CAP会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sdf是什么写出来de ?
综合工具吗?
能否把问题的过程详细描述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SDF是用ETS(Encounter Timing System)产生的。
在用ETS产生SDF的过程中会读入SDC。但是在SDC中设置和不设置"set_case_analysis"/"set_disable_timing" 产生的SDF中有些path的delay会有比较大的差别。
不知道为什么"set_case_analysis"和"set_disable_timing"会影响path delay的计算。

网友:
应该不需要,但是你说的现象我也看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点猜想:
      设了case_analysis的线,就不会有transition,这样会影响到计算其fanout cell的输出pin的transition吧?

你试试看设一个mux的S0端为1,看其选通那个输入pin到输出pin的delay和输出tran,在设置case前后是否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