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INOUT PAD的时序问题

楼主(2013-07-10):
PAD工作在INOUT同时使能的模式通过get_timing_arc 看到 该pad 有
从 input I 到 PAD 的timing arc (蓝线)
有 PAD    到  output C (绿线)
有一个timing path需要从 I 到 C(红线),但是IO Lib 好像没有提供这个timing arc
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够create 这么一个timing arc ,让包含了这两个断点的timing path能够连续
谢谢大家

网友:
为什么要有红线这种arc的需求呢?
我觉得红线这种信号流就不需要惊动pad了吧?内部小电路解决就行吧?
坐等大牛解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来是校友,这个路径的作用不在于逻辑,而是用实际的电路来匹配路径的

楼主:
自顶一下,陈版主有什么建议或者评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