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中如何产生精度较高的基准电流源~求相关paper资料

楼主(2013-07-10):
如题~

网友(2013-11-26):
最近也在做,精准电流源要么内建要么外建,内建就是一般的Iref,这种精度不会太高,但成本低;外建可以通过一个LDO外接电阻(精度很高)来产生精准电流,此种精度会很高。
别的也不知道。

网友:
不用dynamic element matching?

网友:
基准电流的精度和dac的精度是两回事情

网友:
回复 网友A:

    基准电流的精度会影响DAC的INL吧?求解

网友:
影响很小,因为基准电流精度最多影响dac lsb 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