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HNEC DRC RULE请教

楼主(2013-07-10):
//|-------------------|
//|Metal slot  CHECKS |
//|-------------------|

GROUP GME1ST ME1.slot?

U_LAYER = (((ME1 OR ME2) OR ME3) OR TOPME) OR ACT

CHIP_S = AREA CHIP <= 100000000
CHIP_L = AREA CHIP > 100000000

CORNER_T1_S = INT (FRAME INTERACT CHIP_S) < 525 ABUT == 90 REGION
CORNER_T2_S = EXTENTS CORNER_T1_S
CORNER_T3_S = CORNER_T2_S NOT COIN EDGE FRAME
CORNER_T4_S = CORNER_T2_S COIN EDGE FRAME
CORNER_T5_S = INT CORNER_T3_S < 400 ABUT == 90 REGION
CORNER_T6_S = INT CORNER_T4_S < 125 ABUT == 90 REGION
CORNER_T7_S = EXTENTS CORNER_T6_S
CORNER_AREA_S = (CORNER_T2_S NOT CORNER_T5_S) NOT CORNER_T7_S

CORNER_T1_L = INT (FRAME INTERACT CHIP_L) < 1050 ABUT == 90 REGION
CORNER_T2_L = EXTENTS CORNER_T1_L
CORNER_T3_L = CORNER_T2_L NOT COIN EDGE FRAME
CORNER_T4_L = CORNER_T2_L COIN EDGE FRAME
CORNER_T5_L = INT CORNER_T3_L < 700 ABUT == 90 REGION
CORNER_T6_L = INT CORNER_T4_L < 350 ABUT == 90 REGION
CORNER_T7_L = EXTENTS CORNER_T6_L
CORNER_AREA_L = (CORNER_T2_L NOT CORNER_T5_L) NOT CORNER_T7_L

THERMAL_CHECK_A { @ Active and metal are not allowed in region A
((U_LAYER INTERACT CORNER_T7_S) AND CORNER_T7_S) NOT (ME_ALL OR PTAP_DON)
((U_LAYER INTERACT CORNER_T7_L) AND CORNER_T7_L) NOT (ME_ALL OR PTAP_DON)
}

上面是HHNEC BCD180工艺库的DRC RULE FILE中的一段内容,请问这段检查是什么意思?目前DRC只报了700多例THERMAL_CHECK_A 违例,请问这个是需要我修改版图还是可以交给foundry解决?感谢各位!

楼主:
各位大侠都去哪了- -求指点啊

网友:
不好意思,没用过Nec的run deck。

网友:
@ Active and metal are not allowed in region A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HHNEC那边问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