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标准单元的CDL导入后,IO属性出错

楼主(2013-07-10):
大家好!
标准单元的网表导入cadence后出现输出输出属性变化的现象,例如本来A是输入的,但导进去之后变成了输出。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2014-01-20):
回复 楼主:

网表中没有对pin的属性的定义,导入的时候机器比较傻,没法识别你的pin到底是输入还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