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lab1 error

楼主(2013-07-10):
请问我在用ICC做lab的时候,lab1里add  RISC_CHIP.v时,会出现3个error。
Error: Module 'ad01d0' is not defined.  (MWNL-297)

Error: Verilog parser cannot parse the /home/zhangjt/IC_Compiler_2010.03-SP2/lab1_data_setup/design_data/RISC_CHIP.v source file. (MWNL-047)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求解??????

网友(2014-09-18):
回复 楼主:

    啊啊啊,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啊 ,你最后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找到原因了 是CEL中文件的命名问题。比如要做如下修改:
mv ram8x64_ioblock_4_2_1   ram8x64_ioblock_4_2:1
mv ram8x64_ioblockcol_1_1  ram8x64_ioblockcol:1_1

网友(2015-07-18):
Any body please post how the errors got solved in above context....adv thanks

网友A(2019-07-29):
文件名需要更改,报错ad01d0,就把ad01d0_1更改为ad01d0:1,有几个就改几个

网友B(2020-06-07):
引用 网友A:
文件名需要更改,报错ad01d0,就把ad01d0_1更改为ad01d0:1,有几个就改几个

库里面的名字和网表的名字对应起来还是报错

网友(2023-07-31):
引用 网友B:
库里面的名字和网表的名字对应起来还是报错

老哥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我的也是那个名字都是对着的导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