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fb读入gds错误

楼主(2013-07-10):
我在设计中需要使用到一个PLLPLL的版图已经做好了。所以在ICC中我给PLL留了一个blockage,想手动的拼接PLL到版图中。想用icfb来实现版图的merge。我将ICC做完后的版图导出为.gds格式,然后再读入到icfb中。读入的时候,出现了以下问题:

我使用的方法是:在icfb File---Import---Stream,然后填写Input File, Top Cell Name, Library Name, ASCII Technology File Name,然后OK.报错如下:

FATAL(13): Failed to load ASCII technology file `path/tsmcn65_9lmT2.tf` specified in the ASCII Technology File Name option.(为了方便将工艺库目录指定为path/tsmcn65_9lmT2.tf.

在做ICC的时候,工艺库(tech_file)指定的就是path/tsmcn65_9lmT2.tf 使用的指令为

create_mw_lib $lib_name  –technology $tech_file  –mw_reference_library “$ref_lib”

有人告诉我在icfb的时候可以不用指定ASCII Technology File Name,即.tf文件。这样的话,的确是没有任何的报错,但是仔细看后发现在版图中没有layer的信息,所有的连线都是有颜色的框条,shift+F后的效果也一样。

所以想问问在ICC中指定的 .tf 文件和icfb 中指定的 .tf 文件有什么不同啊?在icfb 中应该指定的是哪一个啊?

网友:
格式不同,可以说就是没关系的文件。icfb需要到PDK中找它的tf文件。

网友:
原来是一个东西啊

网友:
两个工具的TF文件是不一样的,要用icfb对应的tf文件。

网友:
TF文件不一样应该不太可能,除非ICC应用的是数字的,icfb应用的是混合工艺的。
你可以
1.先试着建立一个new library ,attach TF to PDK。
2.streamin。topcell name/TF文件在stream in的时候不用填写也可以。

网友:
呵呵,公司都不一样。

网友(2015-04-20):
楼主求发tsmcN65  工艺库   谢谢

网友:
virtuoso tf和astro tf是两个tf, 不是一个文件

网友(2015-12-28):
只是不同的格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