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大体估算FPGA占用的资源?

楼主(2013-07-10):
正在做一个项目,FPGA的选型未定,已知所用的FIFO资源是10kB,现在只剩下一个总线寄存器接口模块要占用一些触发器资源,应如何估算一下这些资源的大小?谢谢各位小伙伴!

网友:
你先自己模拟一下程序,在synplify下尝试写一下,不就知道资源了嘛 ? 或者你想想你做这个接口需要多少个触发器,最好用原语的方式表达出来,不也就知道了嘛

网友:
代码不是很复杂的话,可以把大体代码写出来,选几个片子综合出来看看

如果代码不是很好实现的,就分模块进行资源统计,方法嘛,我能想到的就是一个个的
FF、LUT算出来,再做一些冗余估计,应该差不多

希望更多同行进来分享有效的资源估计方法

网友:
可以先找一些类似的模块,代码,用fpga厂商的综合综合出来看看资源利用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比方说一共有10个触发器的话要占多少资源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但能不能再具体一点呢?比方说一个接口模块在用Verilog写完后怎样看代码中包含了多少个触发器多少个LUT?知道数量了以后怎样计算占多少KB的资源呢?不胜感激!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只看代码不综合的话如何估计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你触发器之间有没有关联,而且一个slice里有2个DFF(4输入查找表),就可以估算出来啊

网友:
要看看你用哪个系列的器件

网友:
一般来说LUT个数不用过多考虑。主要是速率,各种接口数量,BRAM、PLL、DCM等数量。LUT数量可以写一个大概代码,找个差不多的器件综合一下

网友:
其实lz不用太纠结

估计lz的接口模块也不会太复杂,那么就比较好办

作为一种资源预估,一般接口模块可以近似为同样单元电路的复制,那么lz只需要写出一个基本接口单元,
综合一下,然后按照接口数量乘上去就可以了;

比如下面的
always @ (posedge clk) out <= in;
如果lz不知道占用多少资源的,那就选片子综合这句话,然后进去看看,
占用什么资源、及占用多少资源,就一目了然

数也比较简单,就是基于已知一个接口模块最基本结构占用多少FPGA资源,然后
乘/加上对应数量就可以。

值得注意的是,FPGA中FF资源非常丰富,对于逻辑胶合较多/复杂的,预估阶段,
最好将纯FF占用量控制在30~50%(主要考虑综合工具效率不会太高,每一个SLICE/LE
不会被高效到100%使用),这样后期不会太痛苦。

供参考!

欢迎各位高手拍砖!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详细!!有用!谢谢版主大人!!

网友:
综合下不就知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