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adc08xx系列实际adc的模块数?

楼主(2013-07-11):
求教adc08xx系列实际adc的模块数?  不是指通道数, 查了一些手册, 但是都没有介绍.

网友:
你的模块数是不是指的内部含有的A/D数,其实就只有一个A/D,8个通道是共用1个A/D模块的。

楼主:
是否可以这么理解, 如果adc中有超过一个adc模块的话, 它在datasheet就会注明, 而没有注明, 即表示只有一个adc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