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仿真原理图中,dc_feed和dc_block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3-07-11):
如图所示,是测试mos管的电容随电压变化的特性曲线,那这些dc_feed和dc_block有什么作用,和普通的电容电感有什么区别?

网友:
dc_block默认电容值1uF,dc_feed帮助文档没说明

网友:
   http://www.edaboard.com/thread127346.html    maybe it can help you.

网友:
dc_feed直流馈电
dc_block直流阻止

网友(2014-02-16):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是ADS初学者,我想请教下在通信系统链路仿真中,双攻滤波器这个器件在哪可以找到啊?谢谢!

网友(2015-11-18):
回复 楼主:

   好问题,谢谢提问,和我的问题一致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我也有相同的问题,

网友(2016-01-06):
回复 楼主:

   dc_BLOCK是理想的隔直电容元件,任何频率分量都可以能够无损耗通过,直流分量完全无法通过,DC_feed是理想的隔交流电感元件,直流分量能够无损耗通过,任何的频率分量都完全无法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