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转gsd,转出来的版图单元里面没有cont孔和metal1?

楼主(2013-07-11):
如题,因为我从encounter转gds时,转出来的版图,只是单元里面都没有cont孔和metal1,顶层的metal1连线都有,这是为什么?

还有自动布局布线encounter,可不可以自己添加cont孔?

网友:
单元里面的cont和metal1是数字库里面的啊。
你可以填reference library,不用导进来,直接调用reference library里面的单元啊!
直接导进来也没问题的啊!
你也可以在encounter里面,全部显示看看有没有单元里面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哪里填reference library?        在encounter里全部显示时能看到标准单元内是有metal1线的,转到cadence的layout下时,打开的版图单元里没有metal1,好奇怪

网友:
reference library就是你要在icfb里建一个standcel的lib,这个lib里就是各个standcel的GDS文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导进GDS的时候有一个选项option.点一下,就会看到..(no merge)那个选项,勾选。
然后下面有一个reference library ,填入一个库名字,包含
你的所有的stdcell单元

网友:
或者你在encounter导出GDS的时候有一个merge gds的选项,把提供给你的stdcell的gds填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之前已经填了。这是不是说明提供的标准单元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
    那你调用的reference library里面的std cell也是没有metal1的吗?
    如果是,就是这个库生成的时候不对。
    如果不是,就是你reference library没填对。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就是你在encounter导出来GDS的时候的MAP文件有问题,看看M1层是否正确

网友:
map文件的问题吧

网友:
map文件不对吧 我之前也是有个VIA没导进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W1      PIN           12      0
W1      LEFPIN        12      0
W1      FILL          12      0
W1      FILLOPC       12      0
W1      VIA           12      0
W1      VIAFILL       12      0
W1      VIAFILLOPC    12      0
A1      NET           13      0
A1      SPNET         13      0
A1      PIN           13      0
A1      LEFPIN        13      0
A1      FILL          13      0
A1      FILLOPC       13      0
A1      VIA           13      0
A1      VIAFILL       13      0
A1      VIAFILLOPC    13      0
A1      LEFOBS        13      0
NAME    A1/NET        13      0
NAME    A1/SPNET      13      0
NAME    A1/PIN        13      0
NAME    A1/LEFPIN     13      0

对应的:
cont      drawing    12           0
metal1  drawing    13           0

网友:
map文件的问题,搜以前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