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转gsd,转出来的版图单元里面没有cont孔和metal1?

楼主(2013-07-11):
如题,因为我从encounter转gds时,转出来的版图,只是单元里面都没有cont孔和metal1,顶层的metal1连线都有,这是为什么?

是不是cell单元有问题? encounter的cell view里又可以看到metal1层,就是转到cadence的版图里的时候cell就没有了这两层。

还有自动布局布线encounter,可不可以自己添加cont孔?

网友:
可能是版本的问题,可能是格式的问题。

网友:
cadence里面要链接上保准单元库呀

网友:
或者是 map 有錯或沒寫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链接?在哪里设置

网友:
在encounter 工具中, 工具是以lef的形式调用的数字cel,所以你到出来的GDS standcell中就没有cont and metal,只有你用做连线的metal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