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nformal low power中power domain的疑问

楼主(2013-07-11):
我的设计中只有一个1.0V的电压那cpf中的power domain可不可以设置多个  只不过每个都是1.0V的?这个power domain的设置是指的不同的电压域吗?同一个电压可不可以有好几个power domain?谢谢啦!

网友:
我记得好像是可以,之歌POWER DOMAIN是指你架构上受同一电源控制的电路区域。
比如A,B上的电路区域都是1.2V,电路在模式一条件下A电路工作,模式二条件下电路B工作,模式三条件下电路A,B同时工作。

网友:
好久没上来看过了 呵呵
是可以设置的,比如一些芯片内部实际上工作电压都是同样的,值不过可定义不同power domain,便于后端实现单独关闭的功能,因为APR时需要单独run,单独的power ring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