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如何调用tsmc工艺库?

楼主(2013-07-11):
ADS里面自带的工艺库感觉不是很好,想用ADS调用tsmc18rf工艺库,不知道如何实现?

网友:
ADS中已经成为工艺库,不论是否为tsmc18rf或其他厂商,应该都无法再调整了吧.

网友:
tsmc的工艺库导入ADS了吗?

网友:
    我的意思是将tsmcrf的工艺库导入到ADS软件当中,然后用ADS仿真工具进行仿真~

网友:
tsmc的工艺库导入ADS了吗?
引用 网友A:

    是啊~

网友:
可以把tsmc的pdk通过ADS主界面导入,然后在电路仿真schematic中把左侧tsmc的图标拽到电路图窗口即可。

楼主:
可以把tsmc的pdk通过ADS主界面导入,然后在电路仿真schematic中把左侧tsmc的图标拽到电路图窗口即可。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具体一点的描述啊?

网友(2014-03-06):
回复 网友B:

    请问直接导入就行吗?Cadence下的工艺库也可以和ADS兼容吗?还是需要哪些转换?
     谢谢!

网友(2015-06-11):
楼主,你的ADS是什么版本的,这个工艺库可以导入2011版本的吗

网友(2015-09-11):
有木有ADS数字电路、通信电路仿真方面的资料啊

网友(2015-12-02):
Please share TSMC  DesignKits for ADS 2011 or later.
Thank you.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同问!!!

网友(2021-07-08):
请问楼主怎么将tsmc65nm的工艺库导入ads,是直接导入吗,这个怎么导入,或者是需要另外的ads对应的库,楼主有吗?

网友(2024-10-02):
ADS不兼容cadence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