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检查一个soft link 是否已经失效

楼主(2013-07-11):
求教各位大侠

我用soft link 在某个目录下建立了一下link
ln -s *** .
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检查这个link是否失效?
多谢各位大侠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
对文件设置颜色显示,好像失效链接跟正常的链接颜色不一样。

网友:
lsattr -d yoursoftlinkfile
如果显示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表示软链接失效

配合find ./ -type l  及grep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使用,可以查看当前目录下所有失效的软链接

网友:
警示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