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检查一个soft link 是否已经失效

楼主(2013-07-11):
求教各位大侠

我用soft link 在某个目录下建立了一下link
ln -s *** .
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检查这个link是否失效?
多谢各位大侠

网友:
显示红色的就出失效了。
可以采用 ll -rtl ***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 但是我不是想自己人眼去看 , 我想脚本或者什么命令可以检查

网友:
很简单
shell里用if [-f your-file]
tcl里用exists估计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