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时总是出现Warning: Output pins are stuck at VCC or GND

楼主(2013-07-11):
编verilog程序时始终出现下面的警告:
        Warning (13410): Pin "rx_data0[1]" is stuck at GND
        Warning (13410): Pin "rx_data0[2]" is stuck at GND
        Warning (13410): Pin "rx_data0[3]" is stuck at GND
        Warning (13410): Pin "rx_data0[4]" is stuck at GND
        Warning (13410): Pin "rx_data0[5]" is stuck at GND
        Warning (13410): Pin "rx_data0[6]" is stuck at GND
        Warning (13410): Pin "rx_data0[7]" is stuck at GND
        Warning (13410): Pin "rx_data1[1]" is stuck at GND
        Warning (13410): Pin "rx_data1[2]" is stuck at GND
        Warning (13410): Pin "rx_data1[3]" is stuck at GND
        Warning (13410): Pin "rx_data1[4]" is stuck at GND
        Warning (13410): Pin "rx_data1[5]" is stuck at GND
        Warning (13410): Pin "rx_data1[6]" is stuck at GND
        Warning (13410): Pin "rx_data1[7]" is stuck at GND
        Warning (13410): Pin "rx_data2[1]" is stuck at GND
        Warning (13410): Pin "rx_data2[2]" is stuck at GND
        Warning (13410): Pin "rx_data2[3]" is stuck at GND
        Warning (13410): Pin "rx_data2[4]" is stuck at GND
        Warning (13410): Pin "rx_data2[5]" is stuck at GND
        Warning (13410): Pin "rx_data2[6]" is stuck at GND
        Warning (13410): Pin "rx_data2[7]" is stuck at GND
        Warning (13410): Pin "rx_data3[1]" is stuck at GND
        Warning (13410): Pin "rx_data3[2]" is stuck at GND
        Warning (13410): Pin "rx_data3[3]" is stuck at GND
        Warning (13410): Pin "rx_data3[4]" is stuck at GND
        Warning (13410): Pin "rx_data3[5]" is stuck at GND
        Warning (13410): Pin "rx_data3[6]" is stuck at GND
        Warning (13410): Pin "rx_data3[7]" is stuck at GND
        Warning (13410): Pin "rx_data4[1]" is stuck at GND
        Warning (13410): Pin "rx_data4[2]" is stuck at GND
        Warning (13410): Pin "rx_data4[3]" is stuck at GND
        Warning (13410): Pin "rx_data4[4]" is stuck at GND
        Warning (13410): Pin "rx_data4[5]" is stuck at GND
        Warning (13410): Pin "rx_data4[6]" is stuck at GND
        Warning (13410): Pin "rx_data4[7]" is stuck at GND
不知道究竟哪里出问题了,寻高人指点,代码如下:
module data(
                                clk,rst_n,
                                rx_data_r,
                                 rx_data0,rx_data1,rx_data2,rx_data3,rx_data4,
                                 DATA_ready,DATA_EN,
                                 reg_num
                        );
input clk;                // 50MHz主时钟
input rst_n;        //低电平复位信号
input DATA_ready;
input rx_data_r;
  output[7:0] rx_data0;        //接收数据寄存器,保存直至下一个数据来到
  output[7:0] rx_data1;        //接收数据寄存器,保存直至下一个数据来到
  output[7:0] rx_data2;        //接收数据寄存器,保存直至下一个数据来到
  output[7:0] rx_data3;        //接收数据寄存器,保存直至下一个数据来到
  output[7:0] rx_data4;        //接收数据寄存器,保存直至下一个数据来到
  output DATA_EN;
  output[5:0] reg_num;
     reg[7:0] rx_data0;
          reg[7:0] rx_data1;
          reg[7:0] rx_data2;
          reg[7:0] rx_data3;
          reg[7:0] rx_data4;
          reg[5:0] reg_num;
          reg DATA_EN;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DATA_EN <= 1'b0;
   else begin
                if(((rx_data_r == 8'b1) && (reg_num == 5'b0))|| (reg_num == 5'b00001) || (reg_num == 5'b00010)|| (reg_num == 5'b00011)|| (reg_num == 5'b00100)|| (reg_num == 5'b00101)) begin
                DATA_EN <= 1'b1; //监测上位机是否发来控制信息
                end
                else DATA_EN <= 1'b0;
    end
end

always @ (posedge DATA_ready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reg_num <= 5'b0;
         else begin
          if(DATA_EN) begin
                                    reg_num <= reg_num+1'b1;
             if(reg_num == 5'b00110)begin
                                        reg_num <= 5'b00000;
                                  end

      end
   end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rx_data0 <= 8'b0;
            rx_data1 <= 8'b0;
            rx_data2 <= 8'b0;
            rx_data3 <= 8'b0;
            rx_data4 <= 8'b0;
          end
         else begin
           if(DATA_EN) begin
                case (reg_num)
                                                5'b00001 :rx_data0 <= rx_data_r ;        //锁存第一个数据
                                                5'b00010 :rx_data1 <= rx_data_r ;        //锁存第二个数据
                                                5'b00011 :rx_data2 <= rx_data_r ;        //锁存第三个数据
                                                5'b00100 :rx_data3 <= rx_data_r ;        //锁存第四个数据
                                                5'b00101 :rx_data4 <= rx_data_r ;        //锁存第五个数据
                                                default: ;
                     endcase
           end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rx_data_r只有1bit
rx_data是8bit

开头加一句
wire [7:0] rx_data_r;

楼主:
我知道了,已经成功解决了,就一个小错误折腾了好多天啊!我qq是2314048725,欢迎大家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就是这么解决的,就这么一个小漏洞,折腾了半天

网友:
这种错误其实可以在modelsim中仿真就可以发现的,不用等到综合才去看那么大一堆警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应该先modelsim仿真一下的,现在出现问题了,我现在用MegaWizard_Plug-in调用的PLL IP核,怎么用modelsim仿真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当然可以仿真的,在quartus安装目录下有对应的仿真库的,PLL也是有的。先编译好库到modelsim中,仿真钢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我已经折腾两天了,还是没有仿真出来,库文件也添加了,就是没有波形出来。这是testbench代码:

`timescale 1 ns/ 10 ps
module PLL_vlg_tst();
reg eachvec;
reg areset;
reg inclk0;
reg pllena;
// wires
wire c0;
wire locked;
PLL i1 (
.areset(areset),
.c0(c0),
.inclk0(inclk0),
.locked(locked),
.pllena(pllena)
);
always #10 inclk0=~inclk0;
initial
begin
inclk0 =0;
areset = 1'b1;
pllena = 1'b0;
#30 areset = 0;
#30 areset = 1;
#50 pllena = 1;
end

endmodule

modelsim仿真library列表:

library列表

library列表

生成的文件列表:

生成文件列表

生成文件列表

仿真结果图:

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

求指教。还有如果我要实例化这个锁相环的话,是不是只要把生成的PLL.v加入我的工程中,并实例化这个文件就行了么?

网友:
我需要信元而已,kanakn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哥,它的areset是高电平复位,你一直给高电平,PLL一直复位着,怎么出波形哦?

网友(2018-10-29):
你的rx_data_r ,是输入信号,定义的位宽只有一位,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