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D-SDI帧同步技术

楼主(2013-07-11):
现在在做一个HD-SDI流的帧同步系统,整个系统如下:
1.输入外来的SDI流在FPGA中可以检测到f,v,h;
2.同步信号为本地黑场信号,经过1981芯片处理可以提取出hsync,vsync及oe.
3.帧缓存是一片DDR2,足够大。

实现的过程是:从第7行的第1600个数据开始帧存,每帧有80个场消隐数据丢弃作为DDR2初始化的时间;读取时为检测到oe信号即奇偶场信号时从DDR2中读取数据。最后加了个模块将丢弃的80个数据补上10200及消隐数据。

现在的效果是图像完全没有问题,但声音偶尔有些顿,每次顿的时间很短,有0.5~1s左右的时间。

请教一下各位,这个系统的处理过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老师说是我丢失的那80个数据的问题,但是我的感觉是同步机制的问题,怎么修改我又不是很清楚,查了一些资料都不是很细致的描述。谢谢各位!!

网友:
是SDI输入还是输出。”每帧有80个场消隐数据丢弃作为DDR2初始化的时间“ 为什么要这样。我的记忆中不需要
丢弃数据。 检查一下这80个数据中有没有音频数据。

楼主:
sdi输入,因为我用的是DDR2硬核控制器,他的时序是需要有段时间来初始化,那80个数据是没有音频的,全为10200,都快崩溃了,调了好久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虽然不是很同意80个数据丢失, 看样子问题不是在这里。那就可能是同步。SDI音频解嵌后的音频时钟(12.288MHz)是怎么产生的。一般是从视频时钟产生的。这时要看源信号时钟是怎么产生的,如果也是从视频时钟产生的。就不会有同步问题。如果不是就会有同步问题。需要用异步取样转换器(ASYNCHRONOUS SAMPLING RATE CONVERSION), Xilinx 有 CORE, Altera 也许有,自己可以了解一下。

不要崩溃,坚持就是胜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以前的人遗留下的问题,我在完善。现在竟然发现不同的视频源还有不同的问题,有的视频源在声音卡的时候图像的上半部分还有点拉扯。能想到的方法都在尝试,不得不怀疑是代码的问题,但是我真的尽力在找了,没找到

网友:
不同的视频源是指不同的格式吗? NTSC or PAL or 720P 1080/50i ...?  你是从LMH1981得到同步信号,你检查一下 LMH1981得到同步信号Vsync and Hsync 和SDI的f,v,h,t 是否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步信号是没有问题的,不同的信源指的是两个同样格式的1080i 50的高清信号,一个是彩条一个是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想问下,如果在切换行第7行嵌入音频的话有影响吗

网友(2013-09-13):
没必要也不应该做什么80个数据丢弃,一但这些消隐区中含有辅助数据包呢?
帧同步应该以帧为单位,进行丢帧/复制帧操作来匹配不同的时钟域。
正确的做法是,输入数据做音视频分离,视频进行帧同步操作,音频进行重采样操作,使二者都与参考信号同步,然后再做加嵌处理,将音视频重新合并。

网友(2014-02-17):
我也在做帧同步,我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测试输出的视频流是否符合同步的要求,不知道有没有前辈指导一下?
对于楼主的问题,我觉得丢弃数据不妥,因为有些声音和附属数据是放在消隐区的,对于DDR2初始化的时间,可以用2片DDR2,乒乓操作,错开初始化时间。
另外,GS2971可以实现SDI串并转换、同步信号分离、视音频分离,GS2972相反。
lmh982+lmh980/1可以重新生成同步时钟。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一直在调也没看过回复了,我们使用专门的设备来测试同步的。能加个QQ交流下吗?

网友(2016-07-15):
回复 楼主:

   你好,我现在在做先关的研究,方便加个QQ聊一下么?872000400,期待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