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imerail功耗分析命令

楼主(2013-07-11):
请问sign-off阶段用primerail进行功耗分析是进行cell-level的还是transistor-level的?命令是什么?谢谢指导。

网友:
当然是cell-level;
打个比方:analyze_rail -integrity {VDD}

网友(2014-01-07):
有详细的参考文档!

网友:
回复 楼主:

cell-level就可以了,在icc中可以做静态功耗分析,动态要单独运行PrimeRail跑

网友:
can you guide for primerail analysis with details

网友:
大牛们好,我是来赚信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