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导出的参数化symbol的网表中含有floor,无法用HSPICE仿真

楼主(2013-07-11):
rt,利用ADE产生HSPICE网表,参数化的symbol中有floor关键字,HSPICE仿真时总是报此处error不知该如何解决,求达人指点。。。

网友:
把网表中floor 改成 int

楼主:
回复 网友A:

floor和int主要区别是啥呀,修改过后还是ADE中floor所要表示的意思么,如果想让ADE导出可以直接使用HSPICE仿真的网表需要如何操作?求指点,先谢过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ADE中求最小整数是floor这个函数,而HSPICE中是int这个函数,HSPICE不能识别floor,所以报错。软件兼容问题,没办法。只要你不把MOS管的宽或长设成可变参数,而是直接的数值,就不会产生floor。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如果你的HSPICE比较新的话,用nint替换floor。这个真是完全相等的。老版本,只有int这个函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hspice很有研究嘛 ,谢谢了哈